三菱Q系列PLC的疑惑?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2-03-12):
1,需要高速计数,只能加高速计数模块?
2, 32点,64的IO模块用连接器是否自己焊接?
3,在梯形图中不能用STL指令?只能用SFC编写?
4,在FX系列中用N:N系统后能否再与其他的设备通讯(变频器)?
以上问题望高人指点,目前有一物流升降系统,4楼层的控制。共300点左右,有高速计数,有步进功能,使用Q系列还是FX系列N:N系统?

网友A:
呵呵沉下去了哦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1、如使用Q系列,那么需要加QD62了,FX系列就不用
2、可购买A6CON1自己焊线啊,不想动手的话, AC20TB+A6TBXY36 直接连出端子台就可以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1.关于添不添加高速计数模块,你首先要清楚你最大计数频率是多少;因为我和一个同事做过一个实验,Q02HCPU+QX40-S1可以采集到大致1300HZ的频率,而Q01JCPU+QX40-S1就只有300HZ;所以要清楚知道最大频率是多少;
2.三菱I/O模块连接器有做好的;
3.STR指令是可以在在梯形图中输入使用的;但是STL我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D:
怎么没人回答那

三菱Q系列PLC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