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仿真软件的卸载出现残余故障

楼主(2012-03-12):
请问那位大虾知道:当卸载仿真软件时,出现提示在磁盘“DelslLlt.isu”无效或数据已损坏。卸载过程将停止。
征求建议及解决措施方法
与时纪奋斗

楼主:
那位师傅来帮帮们解说一下吗
与时纪奋斗

网友A:
DelslLlt.isu是安装程序时候的记录文件。可以从正常的电脑复制一个,或者重新安装后再卸载,还可以忽略提示,直接从注册表删除要卸载的软件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