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师傅有三维力控6.1的配方案例

楼主(2012-03-12):
最近在学三维力控,请问哪位师傅有三维力控6.1的配方案例,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A:
直接找技术服务的要一份就是 ,工程案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2012-05-09):
我有力控的资料,一些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