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各位大侠:

      小弟有问题请教,omron 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如何做到输入正确密码才能打开

呀?怎么设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啥意思?你是说把这个CX-PROGRAMER本身的程序加密?那你不如把电脑机密咯。

网友B:
应该是对项目文件加密吧,期待高手!!!!!!!!!!!!!!!!!!!

网友C:
肯定是程序呀

网友D(2012-06-08):
在程序里面写个密码然后下载到plc

网友E:
你把你做的文件压缩,压缩时设个密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