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无指示

楼主(2012-03-12):
我单位的一个PLC系统,由电源模块PS307 5A,CPU模块 315-2EH14-0AB0,和输入输出模块组成,电源模块单供CPU模块,输入输出模块由另一个24V的电源供电,昨天晚上,plc停止工作,检查发现电源模块上的指示灯全熄灭,电源模块上的交流输入端有220v交流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源模块有保护,是不是有复位的方法?再直接给plc供电会不会损坏plc?,

网友A:
用同样的模块替换一下就行了,如果是PLC的问题造成电源损坏,那换上去的电源模块就危险了,如果是电源模块本身的问题,应该换上去就行了,关健是电源模块的事,而不是PLC的问题。PLC要么好,要么已经损坏了。如果有备件的话,建议两个一起更换,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