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条“见鬼”的通讯线,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2-03-12):
买了条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通讯不上,以为是线的接法错了,后来找了个万用表测,按接线图测了两端,线的接法是对的,但为啥通讯不上?
见鬼了。。

网友A:
国产的就是这样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还是请你找一下相关资料,检查一下接线文题。

楼主:
资料都看过了,接法确认了好几次,实在不行。。哎~!!

网友C:
不可能吧 西门子触摸屏有232的口 你自己焊接一根就可以了撒 2 3 5 这三根线 我都是这样做的撒。估计你买的是个特别山寨的

网友D:
哎。何必呢。我从来不自己做线。都上在网上定原装线。做个项目没必要在通信线上浪费时间和节约那点钱啊
QQ76214024

网友E:
线确认正确的话,那么你的设置呢?

楼主:
叫人家借了条可以用的了。暂时用着。

网友F:
可以买一条正宗的

网友G:
估计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H:
我也买过“见鬼”的线,连PLC一起买的,用万用表量又是对的,就是通讯不上,结果我把他搞断,接了一条旧的插头就可以了。
QQ:532904130

网友I:
碰到过 线是买三菱PLC的时候叫他做的 拿过来不能通讯 后自己换了个头子好了

网友J:
线太长,线芯太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K:
还是从正规渠道订货好啊

网友L:
是什么PLC线与什么屏连接?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M:
接口不好,是不是PLC是山寨的呢

网友N:
从新焊一下就会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