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on能控制步进马达的转动吗

楼主(2012-03-12):
Fxon能控制步进马达的正反转吗,用什么指令,怎么编程。步进马达的接线(好像是六根线吧)该怎么接。小弟这里不懂,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基本配置都没搞清。
步进电机必须配备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驱动器,你怎么控制?????步进电机的六根线是接到驱动器上的,不是接PLC的。
一般PLC控制步进电机,都选脉冲+方向模式,PLC必须有晶体管输出端子。

网友B:
同意1楼

网友C:
说得好,学习了

楼主:
哦,原来不能直接驱动,我搞错了。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