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SFC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变换呀。

楼主(2012-03-12):
按F4变换的说31步SFC生成图不正确。

网友A:
打开是这样的图哦,不完整

网友B(2012-05-07):
有没有大侠,指点-----------期待

网友C:
s22有點問題檢察一下

网友C:
抱歉...找到了應該是這樣寫才對

网友D:
?22 是啥啊?

网友E:
31输出是C1,而下面4和5的变换条件则是C0,所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