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CP1E系列的PLC 用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在那下,急用会被抄鱿鱼的

网友A:
CP1E专用版,大约180M

或者CX-P V9,因CX-P V9欧姆龙不在单独供应,因此你需要去下载CX-ONE V4 ,大约2.5G。

或者论坛中找CX-P V9绿色版,不保证你能顺利使用。

另外,不提供软件给你,却让你因此而炒鱿鱼,这样的老板今后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炒你。

网友B:
论坛里有CX-ONE V4.0的下载,用论坛搜索即可找到。另外说一下9.3绿色版本不稳定(老是找不到PLC),不建议安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