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150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2):
GT1150刚通电与电脑连接成功,可写入程序到一半左右时就“发生了通讯错误”代号(80110004),超时错误。以前都很正常的!试过多次都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请前辈指教!急!坐等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一下?

网友A:
如果是USB通讯的话,很有可能和驱动有关系。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分享下啦!

楼主:
驱动没问题,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就是用USB跟串口两条线一起连接电脑和GOT,用串口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