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Q系列能带多少AD/DA模块?

楼主(2012-03-12):
弱弱地问一下三菱Q系列能带多少AD/DA模块?

网友A:
你看看手册不就行了.凡事都要看看手册阿
别问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地问题阿

网友A:
刚才说话有点生硬,找本手册看看吧
高性能CPU最多可以带64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B:
看书时有好处的

网友C:
多看看说明书
三菱Q系列能带多少AD/DA模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