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3UC-64MT/D 其中D代表什么啊

楼主(2012-03-13):
FX3UC-64MT/D 其中D代表什么啊

网友A:
你看看它的电源输入是不是DC24V输入的。

网友B:
-D 代表DC 24V
-A代表 AC 220V
供电不同
谢谢,不过为什么有的PLC上面只是写FX3UC-64MT 没有字母D或A,那么又是什么电源输入?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FX3UC 又是一个系列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看手册吗

网友D:
楼主辛苦了
FX3UC-64MT/D 其中D代表什么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