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母龙的CP1E的PLc编程口

楼主(2012-03-13):
欧母龙的CP1E的PLc编程口象是给打印机的usb一样,请教一下能用那种usb线电脑下程序吗?谢谢
宜宾工控

网友A:
当然可以,...市场上的D型口都可以.

楼主:
那样太好了,那要7.0以版本吗?我的意思是不是要安装驱动?
宜宾工控

网友B:
需要安装对应的USB驱动,USB驱动程序在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内。

楼主:
宜宾工控

网友C:
打印机线,带屏蔽12元一根。

Email: hfzwz@qq.com

网友D(2013-01-08):
原来可以用打印机线代替,又学习了

网友E(2013-03-02):
打印机上就可以了,电脑商城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