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300中做瞬时流量的累加?

楼主(2012-03-13):
本人用AI累加过但是不准确,每天的误差都在70左右,请高手指点。谢谢听说用中断做,请问怎么做?详细点 我新手。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手?

网友A:
在OB35中使用多次累加估计就能实现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很简单,就在OB35中做一下累加就可以了。OB35就是定时中断块。

楼主:
难道是把程序直接放到OB35中吗?CPU中断那里不用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