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伺服出现“逆向极限异常”的报警,求高人!

楼主(2012-03-13):
“逆向极限异常”这句话怎么解析?
jxh668

网友A:
是否反向极限开关有信号或干扰

网友B:
就是反转极限开关异常。台达的伺服驱动器,要么CN1接线把正反急停控制线接进去,要么屏蔽掉,具体看台达的伺服驱动器手册。
朝花夕拾

楼主:
反向极限没信号,所以才异常?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接线图中有反向极限开关,但是你没有接入信号,就造成反向极限异常。例如说运行前必须要闭合的,也没有闭合。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