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CPU21)下载的程序是空的?

楼主(2012-03-13):
今在一设备上备份程序.程序是空的. 我将DIP开关5, 7拨至ON,通电后打开CX-Programmer软件,连接PLC.点自动连线.PRPHL灯只亮一下.COMM灯不亮.下载的程序是空的.就断掉.显示离线.这是咋回事?

网友A:
COMM灯不亮,通信线你没确认好坏! 大多是通信线有问题。 DIP7 最好还是OFF掉吧
换根线,选择好CPU型号后,离线处反键点击在线~!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我用的是CQM1H(CPU21)CPU上的RS232口.通讯线用的是CPM2系列的.通讯线是好.是不是这条通讯线不能用在CQM1H系列上?或是软件不兼容?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的cx-programmer7.3软件,这个版本的软件里没有CQM系列PLC型号.所以此软件不支持.我是咨询OMRON中国公司,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们让我下载CX-ONE V4.0 说这个软件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