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急!!!关于三菱AI模块接线问题,正在调设备,急

楼主(2012-03-13):
三菱,Q68ADI,即三菱AI模块,它是否用串个24V??是不是现场过来的4-20mA信号直接接到模块上,还是再串个24V直流电源??坐等,现在正在柜子厂调设备!!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此明了的接线图。

网友B:
拿到东西直接用,从来不看说明书。真是工控人的悲剧。

网友C:
杯具反思

网友D:
现场过来的4-20mA信号直接接到模块上

网友E:
二线制的要串24V,四线制的直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二线制的要串24V,四线制的直接接就可以了
同意,严重的!
低调!

网友G:
可是三菱都是两线的,那怎么办。还是想想吧。

网友H:
看电流发生器是不是内置电源的,如果直接输出是0-20mA的电流,直接接,如需电源要串24v电源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