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cpu 初始化握手算法问题

楼主(2012-03-13):
每次上电或复位启动plc都会在串口抓到下面的报文,哪位高人能帮忙解一下啊~

网友A:
你都没有讲清楚 你要干什么,发挥这个报文有啥意思
就是第一个第二个request是由第一个answer 产生,但是不知道之间的关系,只有这两个对上了才能用串口调试软件读写操作。类似于握手一样的东西。。。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