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千瓦的电机带的电容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2-03-13):
2.2千瓦的电机的电容烧坏,不只是多大的!急求助!!

网友A:
单相电机电容,电机容量的10%~12%UF

网友B:
30UF0-35uf 你看对不

网友B:
还要看是启动电容 还是工作电容

网友C:
起动电容200uf-300uf,运行电容30uf-50uf

网友D:
我们这2.2千瓦的单相异步电机用的电容是60uf的

网友E:
2200C乘上0.07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G:
4楼说对了
我用过!

网友H:
4楼正确

网友I:
起动电容550-720uf,运行电220uf

网友J:
给你个公式C=8JS(UF)这里的J是启动绕组电流密度一般取值5到7安每平方毫米,S是启动绕组倒显得截面积平方毫米
神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