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菜鸟

楼主(2012-03-13):
星-三角降压启动编程中M0.0、M0.1、M0.2各是什么?

网友A:
没头没尾的,不知所云。

网友B:
一般来说,是PLC里面的内部继电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网友C:
就是PLC的内部继电器啊,同意楼上!
低调!

网友D:
说的什么啊,我晕,

网友E:
PLC编程中一般指中间继电器。

网友F:
还得再家园里多跑跑啊

网友G:
PLC内部的继电器啊~外部控制的一般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引用楼主lay136991980于2012-03-13 15:00发表的 菜鸟 :
星-三角降压启动编程中M0.0、M0.1、M0.2各是什么?
嘿,这问题问的
,难道编程手册什么的都不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