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组态王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三菱FX2N与组态王怎样连接,我有一根USB接口的PLC编程线,可以读取和写入程序!这个编程线能否用于与组态王的通讯?是否要别的线?
USB-PLC编程线型号是USB-SC-09的,怎么设置与组态王通讯?我设置后运行提示通讯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根线是可以的,要在组态王上设备配置向导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