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我编了一个HMI程序,其中系统时间在软件上模拟的时候是对的,但是下载到机器上面,系统时间就显示1790年1月1日,时间是0:00:00,请问怎么修改?

网友A:
调整地址如下

6070屏幕    星期LW-9016  年LW-9015 月LW-9014-时-分-秒LW-9010

506屏幕     星期RW60006  年RW60005 月RW60004-时-分-秒RW60000

楼主:
我的设置都是和你说的一样设置的,但是时间就是不对,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