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做雕刻机行吗?

楼主(2012-03-13):
用三菱PLC做雕刻机行吗? 都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行是行,只是与专业的雕刻机主板比较成本太高了。

楼主:
应该成本
不太高吧????

网友B:
用三菱plc的做雕刻机成本有点高啊,而且还需要有插补功能的建议直接用电脑控制,简单而且功能好。(需安装雕刻机的软件)

网友C:
电脑好点 , 也方便 不建议用三菱plc

网友D:
太不方便了,还是用运动控制卡加电脑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