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各位高手,怎样用一个开关实现起保停电路的控制啊

网友A:
你是想用PLC控制还是用继电器控制呢?

楼主:
plc控制的

网友B:
方法有很多,最简单的是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C:
用个开关的下降沿来控制KEEP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很简单

楼主:
具体的程序有吗?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A:
这个是按一下按钮100.00亮、再按一下100.00灭。如此循环。这个按钮是不带自锁的。

kylew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按一下按钮100.00亮、再按一下100.00灭。如此循环。这个按钮是不带自锁的。

这个不错!!另请问你编程上I/O点上有显示 I  Q   W,是怎么设置的?以前用三菱的多,OMRON编程时没注明X,Y,M之类的很不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另请问你编程上I/O点上有显示 I  Q   W,是怎么设置的?以前用三菱的多,OMRON编程时没注明X,Y,M之类的很不习惯!!

你说的是软件自带的。。亲。

kylew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软件自带的。。亲。

请问你用的哪版软件啊,我用的9.31版的好像都没有,是不是要在哪设置呢?

网友F:
自己在PLC 上试一试!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A:
哪个版本的都有的亲

网友G(2012-12-05):
这个是按一下000,启动10000,然后1秒后,再按000,停止10000

网友H:
复杂了,其实挺简单的事吗
LD 0
TIM 0 #5防止抖动
LD T0
DIFU 20000
LD 20000
ANDNOT 1000
LD 20000
ANDNOT 1000
KEEP 100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