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丢失问题,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2-03-13):
PLC断电后伺服原点就丢失了,要重新找原点 这是什么原因啊 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Q系列PLCQD75定位模块

网友A:
要记录原点数据就必须用上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每次运动时都能返馈位置数据,,这样就不会原点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B:
驱动器设成绝对位置模式!加电池
QD75通电时读编码器的当前位置!
你肯定是某一个项没做!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努力创业

网友D:
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