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各位高手,本人在S7-300中建立一个Wincc Flexible站点,但是却无法打开Wincc Flexible中的画面双击“画面”或其它图标没有一点反应,请问各们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用右键点击后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右键点击后打开

版主,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试过了还是打不开呢,期待你的指教。

网友A:
  • 下载积分:+5(阮子) 感谢版主的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右键点击后打开

    十分感谢版主你的热心帮助,我按照你的方法操作后右击“画面”选择“打开对象”(我用的是中文版的软件)仍然是没有反应,请问是不是我安装的软件没集成Wincc Flexible的原因呢????????

网友B:
    你安装wincc flexible软件了吗?假如安装必须先装step7再安装flexible。
  •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安装wincc flexible软件了吗?假如安装必须先装step7再安装flexible。

    我确实是先安装了STEP7才安装wincc flexible软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画面”这一步就打不开来编辑画面了,很郁闷

网友A:
    在winccflexible里面打开工程,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