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了SQL 2000个人版,怎么还安装不了WINCC啊?

楼主(2012-03-13):
我从公司找的WINCC V6.0 SP3安装盘想安WINCC的,我现在安装了sql 2000 个人版且打了sp4的补丁,安装wincc时他报错说我没有安装sql 2000,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啊?

楼主:
这个是截图

网友A:
先安装消息序列
自动化=效率

网友B:
要安装消息队列,步骤是;在电脑中打开“控制面板”,然后打开“添加或删除程序”,再是单击“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在出现的组件中选择“消息队列”项,后面就是点下一步跟着提示走吧

网友C:
需要安装“SQL 2000 for WINCC6.0”

网友D:
跟我一样的我也是SQL的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纠结,WINCC6.2是不是要求操作系统的SP6.2的啊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F:
不是普通的SQL就行的,必须是4楼所说的 SQL 2000 for WINCC6.0,WINCC光盘中自带的SQL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