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win7 32位旗舰版上安装step7和wincc?

楼主(2012-03-13):
怎样在win7 32位旗舰版上安装step7和wincc?

网友A:
下最新版的step7和wincc直接就可以在安装,系统一定要原版的,精简和优化过的要看运气了》

网友B:
在win7 32系统上安装“Oracle VirtualBox-4.1.8-75467-Win”虚拟机 然后在虚拟机里安装XP,接着...

网友C:
虚拟机啊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D:
先安装step7,再装SQL,再装wincc

网友E:
Windows 7携带了一个特别的功能:Windows XP Mode,又叫XP兼容模式,这个模式专门是为了解决一些应用程序在Windows 7下不兼容而特别制定的,通过它,这些应用程序可能会在XP兼容模式下得到运行.相当于下载了一个虚拟机,但是比下载虚拟机要简单一点,因为不用再重装XP系统。我的是WIN7 64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