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2N-1PG当前值不能保持!

楼主(2012-03-14):
如题,用了保持性寄存器,一断电就为0,高手们,怎么办?

网友A:
试下这样;
LD M8000
OUT T1 K10
LD T1
DFROM K1 K26 D1000
LD T1
DMOV D1000 D1100
LDI T1
DTO K0 K26 D1100
以前FX-20GM这样用过,不知道1PG的K26是不是可写。

网友B:
可以阿 1PG 可用如下
LD M8002
DTO K0 K26 D1100
省下一只T

网友C:
没有积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