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

楼主(2012-03-14):
GX8软件编程,怎么会这样?指教
东方不败
!!!

网友A:
不知是不是FX系列的PLC,如果是的话有数入继电器会有X8吗???

网友B:
三菱的没有X8,PLC是从0到7啊,怎么会有8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没有X8,PLC是从0到7啊,怎么会有8呢
也不是没有,三菱Q系列PLC貌似有啊,输入输出继电器是按16进制排列的 x0~xF

楼主:
谢了!懵了
东方不败

网友C:
看PLC型号

网友D:
还考验工控达人来了...

网友E:
呵呵,没有X8,三菱的和西门子的都是以8进制为单位。

网友F:
X8 啊哦~这个真没有

网友G:
人才啊
一般0到7 然后到10 没有8的

网友H:
应该是延续的。

网友H:
改动不是太大。

网友I:
FX系列的好像没有X8.都是X0--X7,X10--X17,X20--X27..............

网友J:
FX 的是一个字节8位 0-7 Q的一个字符0-F 怎么没有X8啦不会用吧?什么高手请进,无稽

网友K:
Q系列能用X8的!
低调!

网友L:
常识问题 呵呵

网友M:
三菱有待改进 X8

网友N:
没有X8,但有M8.T8。S8.8D……。

网友O:
有没有搞错 X8???

网友P(2012-05-10):
这个只有Q型的有!

网友Q:
X0-X7,X10-X17

网友R:
X0-X7,X10-X17,你要的X8这个真没有!多看看书吧!

网友S:
看PLC类型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T:
八进制的,另外在写程序之前要设定好PLC的类型,是2N还是Q系列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U:
FX系列真没有X008,Q系列好像有
zsh340

网友V:
这个要看PLC型号才知,如果是FX系列的是八进制,0~7,10~17.
如果是A、Q系列的才有是16进制编号,0~F
是不是楼主想编A或Q系列的PLC,但是却新建了FX的程序档呢?

网友W:
8进制没有。
学习

网友X:
          脑子短路,呵呵 。
努力!

网友Y:
你设置的plc的硬件没有x8这个输入端号

网友Z:
看来用Q的人不是很多,X8 在Q系列是成立的

网友AA:
输入输出 是采用八进制的  所以只能输到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