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4):
输入指令的时候 怎么显示编辑的位置不合适?

网友A:
会不会是剩下的位置不够放下那条指令啊??

网友B:
先把常閉點的X3拿掉,從原來X3的位置開始寫入DDRVA,然後編輯轉換,再在DDRVA前插入常閉點的X3即可

网友C:
剩下的位置不够那条指令写了。如果不想修改程序的话,可以按3楼说的方式去做

楼主:
谢谢 按照你们说的 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