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2-03-14):
10KW以上的电机启动用什么方法好点? 希望能举个列子 本人新手

网友A:
用软启动器

网友B:
星-三角启动

网友C:
1、星三角
2、自耦变压
3、串电阻
4、软启动
5、变频器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quguangnan)

网友D:
顶三楼
直接启动也可以的
不超过20KW的电机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quguangna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