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看了2天,英语太差了看不懂,但是这个1E0和 2E0 必须要搞明白什么意思。又没有中文的说明书。只有日文和英文的,麻烦 英语好的朋友有时间的帮忙看1眼!!我 发1下说明书吧,在13页哦14页!!
附件: e6581288.pdf (298 K) 下载次数:7

网友A:
英语还是不够好,大约是关于变频器和CC-LINK站通讯的

楼主:
对的,1E0是从PLC写进变频器的!关于扭矩和频率的。
2E0是从变频器里读出去的。有 厉害一点的朋友 帮忙看1下么?

网友B:
RWwn 监视代码,设置涉及(参考?)到的监视代码(对变频器而言可以使频率,电流,电压以及各个参数)。接通RYnC后,指定的监视数据传输(设置)到RWrn。
          RWrn:第一监视值:监视代码指定的值的低8位。
          RWrn+1:第二监视值:监视代码指定的值的高8位。
RWwn+1 设置频率 指定设定频率,设定好寄存器后,在RYnD接通后,频率被写入,频率写入完成后,RxnD接通,取决于输入信号。
       设置转矩 指定设定转矩,设定好寄存器后,在RYnE接通后,频率被写入,频率写入完成后,RxnE接通,取决于输入信号。
       (两个取决于的意思我认为是这样的,RWwn+1只有一个,依靠你接通RYnD或RYnE来决定是设置频率还是转矩,也就是说同样是写入50,接通RYnD就是频率,RYnE就是转矩。)
RWwn+2 命令代码 设定入操作模式切换,参数读写,错误参照,错误清除等命令代码。设定好寄存器,命令在接通RYnF后执行。命令执行完成时,RXnF接通。
RWwn+3 写入数据 对上述命令代码设定数据(如有必要)-(比如:读写参数显然需要制定参数号。)没有数据需要写入则置为零。设置好上述命令代码RYnF和RWwn+3寄存器后接通RYnF。

RWrn
RWrn+1在Rwwn中已解释。
Rwrn+2 响应代码(或称返回值) 接通RYnF时,响应代码对应与RWwn+2设置的指令代码。接通RYnD或RYnE时,响应代码对应与RWwn+2设置的指令代码。正常应答时值为0,除0外其他值表示数据错误,模式错误等。
RWrn+3 读取数据 正常应答时,对指令代码指定的指令的返回数据传输到此。
1E0参考三菱QJ61BT11N用户手册就可以明确(手册名称:Q系列CCLink网络系统 用户参考手册 主站,本地站;手册编号:SH(NA)-080237C-A)
1E0是主站向子站传输数据的起始BFM(缓冲存储器),2E0则是主站读取子站数据的起始BFM。每四个字为一个站号(不是站,因为有的站占用多个站)所有。你可以算出来1E0-1DF有256个字,对应64个站。
  • 下载积分:+2(mynamrgujian) 热心助人 哥 谢谢  ..

网友C:
    楼上的厉害啊
    QQ76214024

网友D:
    其实看看后面的实例就不错的,能理解就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