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想做PLC与计算机链接通讯实验看看,PLC为三菱FX1S-14MR,有FX1N-485-BD板,有RS232转RS485的转换头,通讯板插在PLC上,转换头接上电脑RS232的串口,然后把通讯板和转换头按书上介绍的接好,PLC的通讯参数也设置好了,电脑串口的通讯参数与之相应,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比如说,想通过计算机链接通讯,使得,Y0,Y1,Y2,Y3,Y4,Y5分别为10110,该怎么做啊?想读取PLC上的D10上的数据,又该如何操作?有做过计算机链接通讯的大大们,来说说,该怎么做了,谢谢了

网友A:
看FX通信手册计算机链接部分,里面很清楚介绍了相关的协议。

楼主:
看了,还是不知道怎么玩啊,比如图片所示的,该怎么样发送?这些16进制的数是通过程序发送还是什么别的办法发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80104] 看了,还是不知道怎么玩啊,比如图片所示的,该怎么样发送?这些16进制的数是通过程序发送还是什么别的办法发送?

看来楼主也是在搞通讯啊,我也是苦恼 了好久了,不好搞

网友C:
通讯不好搞啊``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也是在搞通讯啊,我也是苦恼 了好久了,不好搞
那你搞通了没有?搞通了就帮帮我了,谢谢

网友D:
楼主FX1S-14MR+FX1N-485-BD一套搞多少钱的,通讯先看看协议,我也在学习中,苦恼的是没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FX1S-14MR+FX1N-485-BD一套搞多少钱的,通讯先看看协议,我也在学习中,苦恼的是没板子。
PLC是拆机得来的,板子是自己买的,板子便宜,几十块钱
就能买到

网友E:
主要看通信协议的,这个要自己看的,真正用通信没这么麻烦的,比如CC-Link,Profibus,Devicenet等等都有映像区的,和用M寄存器没什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