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E的DM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12-03-14):
CP1E-N30带电池,如何在原有程序中使DM数据保存到EEPROM中去,这样电池就不需要了,

楼主:
不要沉下去呀?

网友A(2012-07-04):
plc设置中

网友B:
PLC内存设置,保存,传送到PLC

网友C:
PLC设置里面设置
,触发A751.15会保存数据,每次新上电时会从内存区读取保存的数值,由于保存的是从D0开始的数据,所以要把你要保存的数据写在一起。详细可参考CP1E软件手册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