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三菱FX3UPLC问题!

楼主(2012-03-14):
三菱FX3UPLC存储为8K,我想问问这8K是代表程式可以写8000步?还是代表的是“程式+注释=8K“
还希望高手赐教!
QQ:569456723

网友A:
三菱FX3UPLC存储为64K,

网友B:
LZ注意,你指定为8K就是全部内存为8K。包括程序、注释及其他设定内容。
见下图,我注释设定为1块,程序容量就少了500步。
zsh340

网友C:
代表的是“程式+注释=8K“

网友D:
三菱FX3UPLC存储为64K步,在参数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