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瞬时高电压怎么处理呀

楼主(2012-03-14):
各位大哥,前辈:小弟遇到见麻烦事不知道怎么解决,厂里有一台塑料印刷机,还有七八台高频切袋机,当切袋机全部使用时,印刷机这边的电压偶尔会达到一千多伏,电线几个月炸一次,几个月炸一次都炸好几次了,变频也烧过,马达的接线柱也和盖子抢火,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呀
努力

网友A:
分开供电!

网友B:
是不是有静电造成?用低压母线避雷器试一下看怎样。

网友C:
高频切袋机每台独立供电

网友D:
接地。电线炸是否是过流引起,或是高压引起(电线耐压不足)。前者增大电线流量,后者增加耐压度。不过接地对高频机最重要的。
下载积分:+2(你是最好的人)

网友E:
建议:1、髙频设置输入电抗器,如果有钱动力回路尽量使用屏蔽电缆,且电缆做良好接地。2、每个高频回路使用单独地线,且地线截面积要足够。3、受影响的其他供电回路输入侧加装浪涌保护器,4、如果可能,高频回路使用独i立变压器供电,估计这一条现在做有很大困难。但前面三条在现有条件下还是可以做,如果做好可达效果,5、至于增大电缆截面积和耐压则是治标不治本,浪费资金的下下下下策,这不是主意,如果非要说是主意的话,我只能说是馊主意。
下载积分:+3(xtgm12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你是最好的人)

网友F:
楼上正解,同意!

网友G:
把每个机台的接地线单独接地。另外安装静电消除器。

网友H:
加 1:1 隔离变压器 及防电涌

楼主:
还是有点不解,有次出故障时,在所有的高频机后端测电压不正常,但是高频机前端测电压就正常,反复几次都是那样。所以就在就在高频机前端单独拉了条线试机,那次差不多有一年没有问题,今年炸两次了、可以确定无过流,无短路。那些高频机也是每天都开。自从那次改了线路之后,就没有测到过线路高压,但是为什么还是会炸呢、
努力

网友I:
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J:
高频部分使用铠装屏蔽电缆,并且屏蔽层分开良好接地;受影响的部分加装隔离变压器和防浪涌装置。当然,高频部分的设备分开,用独立变压器更好。
瞬时高电压怎么处理呀
http://ymmfa.com

网友K:
有没有人分析下原因给我们看看啊!!!!!
低调!

楼主:
谢谢各位
努力

网友L:
很多方面的原因

网友M:
你供电方式的问题!要想知道原因最好有你的设备接线图

网友N:
楼上说的很全了,加屏蔽,加浪涌吸收器!进线电抗器的效果应该也有效。不知道你的正常供电是多少电压,如果符合电压等级,电缆不建议更换!

1162859666@qq.com

网友O:
严重的接地问题,我这里也主要是高频设备,一共八台。把接地线加粗,每台都连起来再接到变压器的地线上面,截面要够大,最好再每一台用铜条单独接地。可以试试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解,有次出故障时,在所有的高频机后端测电压不正常,但是高频机前端测电压就正常,反复几次都是那样。所以就在就在高频机前端单独拉了条线试机,那次差不多有一年没有问题,今年炸两次了、可以确定无过流,无短路。那些高频机也是每天都开。自从那次改了线路之后,就没有测到过线路高压,但是为什么还是会炸呢、

你用的多大的线?会不会是负载过重时间太久了之后,线的绝缘层烧损,短路了呢?一般来说出现炸的情况几乎都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Q:
如机器没问题,用高频电容接地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