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TV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5):
MT506TV如何通过EB500将程序上传到电脑
通讯线如何连接(2 3 5---3 2 5对吗)
道法自然!

网友A:
是对的呀,你是想上载程序还是想将程序下载到屏里面去啊,先打开500的软件如果是上传就点UPIOad
下载就点DOWnIoad

楼主:
请问 后面的 dip 开关要设置吗?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啊
道法自然!

楼主:
道法自然!

楼主:
可以用于 MT506TV吗?
道法自然!

楼主:
程宇 在吗/
道法自然!

网友B:
楼主,你的是对的,要相信自己
PC-RS232 MT506
2------------------------------7
3------------------------------8
5------------------------------5
只要5号线不接错,端口就不会坏

楼主:
下载完成后 是RCP格式,EB500 打不开
道法自然!

网友C:
正常情况下EB500传上来的工程是.EOB格式的文件,呵呵,楼主第3选项搞错了,所以把配方文件给传上来了, .RCP格式是配方文件哈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A:
不用管后面的设置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