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各位老师循环语句怎样理解

楼主(2012-03-15):
程序里使用了『循环语句」怎样理解啊!请指教

网友A:
循环条件成立,那么循环开始。
循环在本扫描周期内执行完毕,因此程序员应考虑循环导致的扫描周期延长的问题,以避免触发WDT而导致的PLC停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