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FX PLC

楼主(2012-03-15):
很奇怪!三菱PLC怎么可以双线圈或多线圈输出呢?这样程序也不会错误,想不明白,高手指点谜团???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发一段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B:
在一份三菱的资料上显示三菱fx系列的plc可以支持双线圈输出!程序校验会有提示但使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C:
在置位指令 复位指令 主控指令 子程序调用指令等一些高级指令里可以出现双线圈 普通的线圈在没有特殊指令下是不允许出现双线圈的。

网友D:
三菱PLC允许双线圈或多线圈输出,但以程序最后一句输出来更新真实输出点,前面的输出是在内存中改变。
松下,欧姆龙有KEEP指令,不允许双线圈输出。但允许在其它处出现SET,RSET指令,也允许,不报错,只警告。

网友E:
双线圈,只要看结果,中间的有什么关系呢?
规则是人定的,存在即合理!我多年前做的一个程序,当时报着学习的态度,觉得程序里的辅助点用的越少越好,做的既要简练,又要严谨,所以里面的M0重复用了很多次,互不相干。

网友F:
允许双线圈输出,看你怎么用而已

楼主:
理论上讲不应当有双线圈输出,这样容易错,不符合识别。我个人认为。
相信自我!

网友B:
大家看我的这段截图是程序检查的错误 但程序使用起来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手册上好像也没说绝对不能使用双线圈,只要遵守双线圈的使用规则,还是允许使用的

网友H:
是可以正常运行,只是以最后的线圈为准

网友I:
比如在一段很长的嵌套中有条件1,out y0,但由于三菱plc最多只能带32行(好像是可能记错),那么假设我要修改程式,还有条件2也out y0,那么,这时我条件2只能加在下一段程序中来out  y0了,这时也是双重线圈输出啊,这应该是允许的,假设不允许,那么像这样的情况那不是没法修改了?

网友J:
直接输出一定不能有双线圈。会输出错误的。
我亲身经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