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师傅解答,谢谢!

楼主(2012-03-15):
我要编写一个检查程序。工件是一个一个被检测的,其中有一段为:若检查工件连续出现三次不良,则报警(因为可能是检查装置磨损)。请问,这段程序怎么写?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用计数器计数到三次不良就报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要求是“连续”三次出现不良!只是用计数器的话,只能保证出现过三个不良,不能保证连续!为了强调这点,是为了说明连续三次出现不良很可能是检测探头磨损造成的!我现在很犯难啊!真诚求指导!

网友B:
添加个计时器,根据你检测的时间,重置计数器!
低调!

网友C:
可以用比较和复位,当不良品计数小于3,检测到有良品信号将不良品清零。当不良品大于或等于3时报警
下载积分:+1(xtgm123)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hongyongya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真心的!

网友D:
4楼方法可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