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15):
LD SM0.1
O M0.0
MOVB 1,QB0
LD i0.0
EU
SLB QB0,1
LD I0.1
EU
= M0.0
MOVB 0,QB0
程序中I0.0每一个上升沿QB0左移一位,当I0.1的上升沿到来,M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同时QB0清零,而在模拟时Q0.0重新点亮,当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M0.0的常开断开,这样下一个扫描周期为什么会将Q0.0置位呢?请前辈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你编的,还是在理解别人的程序?
假如I0.1上升沿到来后Q0.0不为1的话,以后你在按I0.0就看不到左移位现象了。重点看看
LD SM0.1
O M0.0
MOVB 1,QB0
为什么加 O M0.0

网友A:
s7-200有仿真软件的,下载仿真看看。

楼主:
我编这个程序的意思是让QB0每来一次I0.0的上升沿依次点亮几个,然而当I0.1的上升沿再重新依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