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的常识问题

楼主(2012-03-15):
两台机 一只手放在这台机上 另一只放在另一台机 接了地线 有电压打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什么机呀?

网友B:
很正常啊 我们经常遇到啊

网友B:
呵呵 如果 你那样的话 你就把你自己当地线了啊

网友C:
测量一下相对电压,感应电的可能性比较大。接地电阻测一下,如果电阻较小,应该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1162859666@qq.com

楼主:
呵呵 这个是常识问题 没有把它搞好吗

网友D:
地线肯定没接好,接地电阻太大

楼主:
地线接了

网友E:
地线的一头接到机器上了,另一头呢

楼主:
另一头接插头上了 插头插在排插上了 呵呵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地线靠插头连接本身就不可靠,接触不良。

楼主:
那你这样说话 那是插头排插的问题了 可是10几台呢 有的两台机 一只手放在这台机上 另一只放在另一台机 接了地线 有电压打人 有的不打人 呵呵 就这个问题 人家吵的把十几台机器退了

网友G:
有插排的地线没接

网友H:
把铁壳都接到一起再接地试试

楼主:
   电源线有三根线 0线 火线 地线  0线 火线 是交流电 按道理来说 0线 火线的位置随便接是可以的 如果几台机接法随便接 不统一 所谓的感应电就会不会导成这样的原因呢

网友I:
这个跟人体的静电感应和跨步电压相关,往往发生在一些人的身上,一些人却没有这样子的,说明还是有电流流过人体,有电流流过人体,必然是因为电位差。有电位差说明你的两台的机子必然有感应电动势,或者说其中一台有,好好检查一下,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有的时候接地不一定好使~~~静电感应的情况居多,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现象:晚上脱衣服睡觉时,黑暗中常听到噼啪的声响,而且伴有蓝光,见面握手时,手指刚一接触到对方,会突然感到指尖针刺般刺痛,令人大惊失色;早上起来梳头时,头发会经常“飘”起来,越理越乱,拉门把手、开水龙头时都会“触电”,时常发出“啪、啪” 的声响,这就是发生在人体的静电,上述的几种现象就是体内静电对外“放电”的结果。 体内带了静电,哪么一触摸机器就可能产生电流。你看看室内是否太过干燥,电器所产生的静电荷会被人体吸收并积存起来室内墙壁和地板多属绝缘体,空气干燥,因此更容易受到静电干扰。 为了防止静电的发生,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室内要勤拖地、勤洒些水,或用加湿器加湿;或用手去摸下地面,再去摸机台,将体内静电“放”出去,这样静电就不会伤到人了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楼主:
    15楼 说的有道理

网友J:
    应接在专用地线上。

楼主:
    是接在专用地线上

网友K:
    接地没接好,压差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个跟人体的静电感应和跨步电压相关,往往发生在一些人的身上,一些人却没有这样子的,说明还是有电流流过人体,有电流流过人体,必然是因为电位差。有电位差说明你的两台的机子必然有感应电动势,或者说其中一台有,好好检查一下,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有的时候接地不一定好使~~~静电感应的情况居多,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现象:晚上脱衣服睡觉时,黑暗中常听到噼啪的声响,而且伴有蓝光,见面握手时,手指刚一接触到对方,会突然感到指尖针刺般刺痛,令人大惊失色;早上起来梳头时,头发会经常“飘”起来,越理越乱,拉门把手、开水龙头时都会“触电”,时常发出“啪、啪” 的声响,这就是发生在人体的静电,上述的几种现象就是体内静电对外“放电”的结果。 体内带了静电,哪么一触摸机器就可能产生电流。你看看室内是否太过干燥,电器所产生的静电荷会被人体吸收并积存起来室内墙壁和地板多属绝缘体,空气干燥,因此更容易受到静电干扰。 为了防止静电的发生,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室内要勤拖地、勤洒些水,或用加湿器加湿;或用手去摸下地面,再去摸机台,将体内静电“放”出去,这样静电就不会伤到人了

    呵呵~说的不错~又见大哥了~

网友L:
    个人也认为是静电或者压差引起的~有时候接地的导电效果未必就很好~

网友M:
    插排那端没有地线,开关电源外壳自身带110v电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如果是人体静电放电引起,那单手碰任何机器都会有麻电感,不存在要摸两台机器才有麻电感觉现象。
    要摸两台机器才有麻电感觉,那必定是两台机器有电位差,而如果机器地线好的话就不会有静电。

网友N:
接地线是所有设备共用一条,还是分开接地呀,接地电阻怎样,接零和接地不要搞混了

网友O:
有一台机绝缘不太好,有泄漏电流,两台机有电位差,人手触摸两台机,乍不痳手

网友P:
检查用电负载,要知道漏电开关的漏电流大小是多少毫安,还有就是漏电设备的对地漏电电压,电位差是多少?如果只有几十伏漏电开关是不会跳的,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主要还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Q: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N年以前做维修电工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两台机床电位不相等造成的,要解决很简单只要两台机床都接零保护即可。(在工厂的三相五线的供电系统中,零线和地线在变压器房是连接的)不
若是楼主不信可以试试,如果还出现电人的情况就来找我。

网友R:
把所有的机子外壳接在一起再可靠接地。。。

网友S:
应该是接地问题

网友T:
这种现象我也碰到.....

网友U:
你的两台机的地线是否等电位?
且接地电阻够小。

网友V:
查下插板里的地线是否真的接地了。其实很多厂的地线都是摆设。。。把所以机器的外客接在一起,单独接跟线到那种埋到土里的粗水管上,你看还有没有电。
QQ76214024

网友W: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啊 我们经常遇到啊
一台有接地线,一台没接地线。

网友X:
线路有些接零,有些是接地的现象,去年底,我们公司拉上有个拉长,左手拿一个电动螺丝批,右手也拿一个,两个螺丝批同事开工,结果电倒直接上医院!

网友Y:
说明你的电源系统有部分作接地,有部分作接零,不打人才怪、1

网友Z:
可能你对电敏感些吧,像我经常带电接线都没反应,有一次接电焊机,接另一根线冒火我才发现有电,而我是用手在摸线上的。

网友AA:
你的插座有接地吗

网友AB:
地线没接好吧?

网友AC:
你的机器装有滤波器没?如果有的话,滤波器外壳对地是带电的,我测试过,差不多有100V电压

网友L:
37楼很强大,我以前在矿上有些也是必须带电工作,有出事的朋友的。你最好注意点安全

网友AD:
以前的设备安装采用几十公分的地脚螺栓,现在只是用十几公分的膨胀螺栓固定,接地效果极差,容易产生静电所以再接一条消除静电的地线很有必要!

网友AE(2012-06-28):
肯定是接地不够好。(接地电阻不够小)

网友AF:
可能是各台机器对地电压不一样导致有被电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