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tep7安装问题

楼主(2012-03-15):
今天我原来的S7出了问题,我先卸载再重装后就变成下图这样了,有没大神能教我怎么办?

楼主:
日,刚在论坛上找到了答案,已解决.运行-打开-services.msc-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启动,并把启动类型改为自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问题,现在开机自启动不了,每次开机后都要这样搞一下,而且原来右下角有个小锤子的图标也没有了,不知道和这有没什么关系?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下啊,谢谢

网友A:
先重装系统,再重装STEP7
自动化=效率

网友B:
重装一下,钥匙管理器试试

网友C:
用虚拟光驱安装step 7 v5.4 v5.5_CN_.ISO文件要简单的多,选择安装过程中授权,一次完成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安装授权,所以出现打不开的情况,安装后就没事了

网友E:
就是授权没有的问题,弄个授权就解决了

楼主:
我自己来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几天终于搞清楚原因了,我原来装过STEP7。卸载了后重装,出现这个问题,装授权又告诉我授权已安装,后来发现是电脑里的安全卫士360阻止了部分S7程序的启动造成的,把360卸载后问题就没了。最后总结,当你电脑里重没装过STEP7时,随便怎么装都没有问题,如果装过STEP7,授权没有取出来,第二次安装前应该将杀毒类的软件先卸载掉,如果不想卸载,除了按“运行-打开-services.msc-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启动,并把启动类型改为自动!”的步骤操作以外,还应该将杀毒软件阻止启动的S7程序全部解除阻止(一班杀毒软件都会有对话框跳出了,点选永远解除阻止或永远信任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