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2-03-15):
请教各位大虾,三菱PLC的脉冲数M8140和.M8142是怎么应用

网友A:
m8142 没定义的,
M8140 是预先将其置on 用指令ZRN原点回归完成后向伺服发出清零信号。对于y0 清零信号是Y2 Y1是Y3

网友B:
楼上的正解。在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第六章,应用指令说明里的原点回归指令里,有详细的说明。去看看吧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