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气缸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16):
描述:示意图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有台机器用气缸摆台做双工位(180度回转)装配机,一个工位由两气缸分别推两工件上料定位(有缺料检测开关),另一工位用一气缸铆压好工件,然事用气吸出,双工位同时工作,请问如何把回转台的动作(如YV1,YV2)跟上述两工位流程联系起来?

网友A:
好像是道习题吧,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过摆动汽缸倒是用了 不少

网友B:
看了一会不是很清晰工作流程~

楼主:
意思就是,两工位在SCF流程图上应是并行吧,但是旋转缸的动作怎么在流程图上与他们连接起来?

楼主:
流程:初始化------气缸1前进推料-------推料到位---------气缸1退回----------退回到位----------气缸2前进推料-------气缸2前进推料推料到位--------气缸2-退回----------退回到位----------
(以上应是上料流程吧)
旋转缸旋转180度(如此时YV2通电)
--------------------------------------------这时上料的夹治具是转到了铆压工位-----------------接下来--------------------左边上料工位重复前面的上料动作-------------同时右边压铆的流程是: 气缸3下行铆压---------保持2S ---------------气缸3退回 ----吸出工件
如果这时两工位都已完成各自的工作,那么这时旋转缸返回(这时应是YV1通电吧) 现在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YV1,YV2或者说他们在状态流程图上是怎么样画的

网友C:
摆动缸在0度和180度应该装有传感器吧?

楼主:
是有传感器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