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请教

楼主(2012-03-16):
PLC发正反脉冲给伺服电机,比如发2000个正向脉冲发完后瞬间再发2000个反向脉冲,电机一定会走完2000个正脉冲才走2000个反向脉冲吗?
谢谢大家的回复,但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是问不清除或不中断发的正向脉冲,而是PLC发完2000个正向脉冲发完后紧接着再发2000个反向脉冲,是不是伺服一定会跑完正的才跑反向的。
jxh668

网友A:
正常是走完再发
也可以先清除或中断后发反向的,要看是用什么指令,和不同的接收方式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指令。比如。三菱PLC原点回归的脉冲指令ZRN。M8145跟M8146就是立即停止脉冲输出。所以说。你要查资料。看对应的内部继电器的功能。要学会使用那些特殊继电器,那会使你编程方便很多的
QQ76214024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但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是问不清除或不中断发的正向脉冲,而是PLC发完2000个正向脉冲发完后紧接着再发2000个反向脉冲,是不是伺服一定会跑完正的才跑反向的。

网友C:
是的!正如你所说!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吧。

网友D:
肯定是啦,否则是伺服电机严重置后了

网友E:
PLC已经发完2000个正向脉冲伺服电机就已经跑完了 接着再发2000个反向脉冲伺服电机就反向跑了

网友F:
三菱PLC的话,用相对位置指令DRVI,要正向2000个脉冲再反向2000介脉冲。
如 —[DDRVI K2000 K5000 Y0 Y1]—
—[DDRVI K-2000 K5000 Y0 Y1]—
程序中还要用到特殊继电器M8029,M8029正常完成标志位。当所需的脉冲发完后对DRVI进行监控。
也就是要正向走脉冲发的是正数,要反向走脉冲发的是负数!!!
如果要发完正脉冲后停一下,可以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G:
我想楼主应该问的是这样的程序是如何执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