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第 325步那行的作用?

楼主(2012-03-16):
程序中第 325步那行的作用? 是否可以删除 然后将M63改为M62 ??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好像是单按钮启停功能的程式呀,也有错哦,应该在330步并个M64,这个在PLC里有更简单的方法呀,另外这个325步是不可以删掉的,不然就乱套了。
谢谢!那么325步 那行的作用是什么啊?为什么不可以删掉 删掉会怎么个乱套??
zsh340

网友B:
楼主的这段程序应该是要实现单按钮的启、停功能吧。M62不能删除,否则程序就会达不到一按启动、再按停止的要求。像达到单按钮两种状态的程序有很多种。

网友C:
325那一行是不能删除的~删除就打乱整个流程了~
M63额、更不能换成M62了 不过我不太明白325上那个 X025的闭点是什么意思
期待高手解答~
谢谢 X25 是一个按钮开关 不带自锁

网友C:
回答楼主~好像325里的X025(例如开关)是为了保证在开关按下时候到325该步是不能往下进行的~只有当松开开关时候~使该点的闭点回复初始状态~才能进行下一步~要楼主删除了325 把330的M63改为M62就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高手指导
下载积分:+1(q605668560) 热心助人
zsh340

网友B:
如果删除了325那段程序时,M62只能是点动了。X25通,那么M62也通,那M64也会通,这时OUT M64就会断开,按一下X25时,M62脉冲式的通一下就断了,所以M62永远无法自锁保持。
而325那段程序的作用就是把X25通时输出一种状态并保持,X25不通输出一种状态关保持。简单的说325那段程序就是起了一个X25的ON/OFF的切换并稳定的保持它的两种状态。
下载积分:+1(q605668560)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明白,用一个交替输出指令不就搞定了

网友E:
程序这个东西没有对错,能用就好了
几年编下来感觉改程序是最头大的事情,能用就好,其他的管他呢,哈哈

网友F:
可是我还写都不会

网友G:
单按纽控制启动,停止..........输出应该是M62 其他起到控制作用!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最近发现其实单按钮其实还是用ff指令比较方便,短小精悍

网友I:
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