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给脱机信号后,驱动器报警灯点亮???

楼主(2012-03-16):
大家好,问个!技术问题:步进驱动器在接收电机释放信号后,驱动器报警灯点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貌似我们昨天设备的驱动器也有这样情况~没注意~回头去看看

网友B:
电机工作状态如何呢?如果断电靠惯性旋转,势必要发电
wananjushi

网友A:
兄弟的报警灯指的是什么啊?我手头的驱动器有四个指示灯~分别的工作~脉冲~电压~相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