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我这有一套西门子系统plc是:CPU :6es7 412-2g00-0ab0     它的MPI 接口处连接了一个远程TSA-11 MODEM 订货号为972-0cb35-0xa0的远程模块,请问一下,下载程序应该怎么操作,S把mpi端口拔下系统就报错,是不是用TSA-11 MODEM 订货号为972-0cb35-0xa0的远程模块的USB端口下载程序啊

网友A:
正要学习 好难

楼主:
不知MPI电缆应该插在那个地方,进行上传程序

网友B:
在 PC 和 S7 之间进行通讯使用的 PC 适配器和 TS 适配器之间有何区别?

组态注意事项:
PC 适配器和 TS 适配器在固件程序、功能和参数设置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

PC 适配器的 MPI/DP/PPI 接口是直接在 STEP 7 软件中,使用 Set PG/PC interface... 功能来设置参数的。
TS 适配器的 MPI/DP/PPI 接口是在 TeleService 软件中,通过功能 Extras > Parameterize adapter 来设置参数的。和 PC 适配器不同,参数直接存储在 TS 适配器中。
有两种类型的用途:

调制解调器连接
直接连接 (串口或 USB)
        通过 PC 适配器 (6ES7 972-0CA2X-0XA0) 和 USB接口的PC 适配器  (6ES7 972-0CB20-0XA0),只能进行直接连接。下表说明了哪些 PC 适配器可以用于在 PC 和 S7 之间传送数据和进行通讯。
  编号 PC/TS 适配器
1 SIMATIC PC 适配器 (串口RS232)
可以使用下列 PC 适配器,在 PC (COM 口) 和 SIMATIC S7 (MPI/DP 接口) 之间进行通讯:

PC 适配器 (串口转MPI) - 订货号 6ES7 972-0CA23-0XA0
PC 适配器将RS232接口转换为 RS485 接口。PC 适配器必须通过 MPI 接口供电。关于供电和连接的更多信息,可以在条目号 20279422 中找到。

注意:
此 PC 适配器不能用于传送 ProTool 组态到操作员面板。

2 USB接口的SIMATIC PC 适配器
USB 接口的SIMATIC PC 适配器通过 USB 接口连接 PC (也可以是笔记本) 到 S7/C7 系统的 MPI/DP 接口,并且可以用于从版本 V5.6 起的 PRODAVE MPI。

USB接口的PC 适配器 - 订货号 6ES7 972-0CB20-0XA0
注意:
PRODAVE MPI V5.6 并不能与 S7-200 USB/PPI 多主站电缆 (6ES7 901-3DB30-0XA0) 一起使用。

3 TS 适配器 II

TS 适配器II可以通过modem和直接连接来参数化。

Modem 连接: TS 适配器II允许运行于PC上的组件(如STEP 7)通过电话网络访问自动化组件(S7 和 C7)的MPI/DP/PPI组件。这里需要TeleService软件来建立远程连接。
直接连接: 使用直接连接时, TS 适配器II允许PG/PC 和S7/C7 之间通过USB进行数据交换。在这种情况下,TS 适配器II的作用与USB 接口的SIMATIC PC 适配器类似。
参数化TS 适配器II需要TeleService V6.0或以上版本。也可使用更早版本来建立一个远程连接,如果可能 ,登录到TS 适配器II。

4 TS 适配器 IE

TS 适配器 IE 有如下功能:

使用电话网络的远程服务:
          运行在PG/PC上的软件,比如STEP 7,可以访问已连接到工业以太网的自动化组件S7和C7。因此, TS 适配器 IE 需要:

一端通过工业以太网连接到自动化组件S7和C7,
一端通过Modem连接到PG/PC。
通过TS 适配器 IE 从SIMATIC CPU 发送e-mail。因此, TS 适配器 IE 建立一个与拨号服务器的外部Modem连接,比如一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通过其可用的邮件服务器发送e-mail。
标准路由:可以建立一个到ISP的Modem连接,通过浏览器访问互联网数据。
需要软件TeleService V6.1 或更高版本,或者Windows 拨号网络来通过电话网络建立一个远程连接。

注意:
        Helmholtz PC 适配器不能用于与 FM353 和 FM354 一起进行在线操作。

        TS 适配器 (6ES7 972-0CA3X-0XA0) 和 TS 适配器 II (6ES7 972-0Cx35-0XA0) 支持所有两种应用类型 (直接连接和调制解调器连接)。下面给出了这两种连接类型的信息。

通过直接连接的方式使用TS 适配器

直接连接:
        直接连接主要用于对 TS 适配器进行参数设置。在相同的组态中,也可以在 STEP 7 中进行在线连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检查 MPI/PROFIBUS/PPI 参数,以确定总线兼容性。使用直接连接时,可以通过 MPI/DP 接口访问 S7/C7 系统 (如同使用PC 适配器)。
通过直接连接操作时,TS 适配器没有访问保护。这样,便可以更改 TS 适配器的参数,而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例如,可以通过导入适配器参数来进行参数更改。

设置直接连接:
        在使用直接连接时,直接通过 TS 适配器在安装了 TeleService 的 PG/PC 和自动化系统之间建立起连接。不需要调制解调器。
        通过直接连接,可以在 TS 适配器的串行接口上获得 19200 bit/s 或 38400 bit/s 的传输速率。要切换传输速率,必须改变TS 适配器上开关的状态,同时还要在软件中使用“Set PG-PC interface...”功能更改参数。在使用直接连接时,TS 适配器 II 通过 USB 工作。此时,无需设置任何传输速率。

        下图说明了处于直接连接组态模式的 TS 适配器。

图 01

通过Modem连接的方式使用TS 适配器

建立Modem连接:
        在其上安装了 TeleService 的 PG/PC 与在其 MPI/DP/PPI 接口中插入了 TS 适配器的自动化系统之间的连接是通过Modem路由建立的。
        这样,组态通过电话网络和自动化系统的 MPI/DP/PPI 接口上的 TS 适配器来连接 PG/PC。
下图说明了Modem连接组态模式的TS 适配器。

图 02

有两种类型的 TS 适配器 IE:

TS 适配器 IE Modem;
有内部的Modem和连接外部Modem或 ISDN TA 的接口。
TS 适配器 IE ISDN;
有内部的ISDN TA和连接外部Modem或 ISDN TA 的接口。

图 03

目的:
        此组态允许用户拨号到远程系统。为此,使用 TeleService,通过电话网络建立到远程系统的远程连接。一旦建立起调制解调器连接,便照常使用STEP 7 来处理拨号建立的系统。

注意:
        TS 适配器的驱动程序随 TeleService 软件一起提供。安装 TeleService 时必须在 PG/PC 接口中设置 TS 适配器。在没有 TeleService 的情况下,将无法使用 TS 适配器;甚至不能用于直接连接 (如同使用 PC 适配器)。在通过 USB 接口实现的直接连接中,即使没有 TeleService,TS Adapter II 仍然可以用于与自动化系统通讯。要求是安装了相关的驱动程序,并且正确设置了适配器的参数。USB 接口的SIMATIC PC 适配器 和 TS 适配器 II 供货时提供驱动程序光盘。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query=TSA-11+MODEM+&func=cslib.cssearch&content=adsearch%2Fadsearch.aspx&lang=zh&siteid=cseus&objaction=cssearch&searchinprim=&nodeid99=&x=29&y=9

关于此条目的反馈  有用  无用

拷贝永久地址  有关条目方面的建议 发送给好友

打印

    © Siemens AG 2012版权所有 - 法人信息 - 保密政策 - 应用条款

楼主(2012-05-26):
在此表示感谢 zz680217